[求助] astro求助啊!!!

楼主(2013-08-15):
遇到好多问题周围没有人可以请教啊,请各位帮帮忙!!!
1. 我通过memory的lef 文件产生了reference library,在setup是给astro.
    但是产生的reference library里面不包含LM view.
    在以后的过程中report timing并没有violation,
    请问这样的情况下memory的timing info.应该没有被考虑吧?这样是否OK?
2. 如果memory reference library里一定要包含LM view,那么应该怎样产生?
    我在astro中,cell library -- > Prepare Logic library时选择importLIB,想要产生LM view.
    总是提示: Warning: LC is only available in Tcl and XG mode. The -Tcl mode and -xg_mode options are no lobger required.
    然后astro一直在运行中,时间很长....
    这是正常的现象么?
3. 请问*.lib & *.tlf这两个文件不都是介绍cell timing info.的么?有什么区别?是使用的EDA tool不一样么?

希望知道以上问题的各位,多多指点。哪怕给个思考的方向也可以。。

非常感谢!!!

网友(2013-10-08):
1.這樣不OK
2.請用importDB
3. .lib給synopsys tool用 , tlf給cadence 用, 但cadence APR tool也可吃 .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