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电源噪声怎么滤

楼主(2013-08-15):
数字和模拟部分公用一个电源,但是当数字部分工作时,发现电源有噪声。数字地与模拟地中间用0R隔离,并单点接电源地,但是还有没有能消除这个问题。求解,见图

网友:
电源噪声最好用磁珠、电感进行滤波,芯片的电源引脚应该加去耦电容,PCB布局布线时应该注意去耦电容的摆放位置和连线情况,一般模拟电路地和数字电路地没必要这样单独处理,,只要保证模块电路只在模块区,数字电路只在数字区,模拟信号走线只在模拟区,数字信号走线只在数字区就可以了,这样还能够减少回路面积,降低EMI,也有利于保证地的完整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和数字共电源必然就是这个结果,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为什么要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要分开呢?其实电源上面有噪声是正常的,只要你的对你的模拟电路影响不大,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网友:
加电容式常用方法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现在对模拟有一点影响,必须要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1.做两个独立的电源模块,一个给数字,一个给模拟。
    2.做一个电源模块,两条支路,一个给数字,一个给模拟。
    3.在电源线上加很多到地的电容,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网友(2013-09-16):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之间加派型滤波。

网友:
把地线弄粗,多加些电容试试。

网友(2015-03-26):
那要多粗你才觉得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