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一些单片机无线通信方面的书籍

楼主(2013-08-15):
想做一些关于无线通信控制,用单片机来实现的例子。比如说编码如何编才可靠,配合什么调制方式等等。
红外的,蓝牙的都可以参考一下,关键是要单片机的。

网友:
现代通信系统原理

网友(2013-09-30):
红外的倒是可以尝试,比较简单。两个最小系统版,一个红外二极管,一个红外接收器就可以了。
我做过,编码、调制是自己写代码搞定的。解调是接收器搞定的。解码是自己写代码搞定的。有空可以QQ我讨论一下。
比较适合通信原理或者光通信类本科生动动手,难度着实一般。

网友:
用单片机去做通信,多见吗?

网友(2015-11-23):
单片机无线通信方面的书籍

网友:
很少這種書籍吧  !!!

网友:
二二二无二无额外任务人五二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