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libre的lvs文件

楼主(2013-08-15):
我们公司的calibre没法泡软连接,哪位大神说下什么是软连接,lvs.cal文件怎么写可以跑软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连接就像是电脑的快捷方式 ,你直接run就是啦 干嘛还要软件接啊 (软连接 ln空格-s A B{A B 的路径})

网友:
查找command file内是否有SCONNECT相关语句。

网友:
soft connect指定电位单向由上传至下层的layer,以用来检查是否有不同电压透过底层连接,或是上层电位是从底层传递过去的情况。

网友A:
具体的语法参加calibre svrf manual,搜索sconnect的语法,慢慢研究吧。
Calibre 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_2012.01.pdf (8.33 MB , 下载次数: 1243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5-06-18):
很棒的 資料, layout 必備 !

网友:
5楼的资料非常有用,帮了我大忙,谢谢。

网友:
用SCONNECT LAYER1 LAYER2 BY LAYER3。
不过软连接有很多限制,你要详细查看calibre用户帮助文档才行。

网友:
好用資料,感謝分享

网友(2015-07-30):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看看这么解决

网友(2015-11-21):
关于calibre的lvs文件

网友(2015-12-29):
抱走资料

网友(2017-02-13):
回复 网友A:

    感谢分享!

网友(2017-12-27):
很棒的 資料

网友(2018-06-15):
回复 网友A:

  请教大侠,这个calibre手册(calibre svrf manual)怎么打开啊?直接敲貌似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 rule里应该都有软连接检查 先检查rule文件里有没有软连接检查的开关 没有确实可以自己写 但比较费工夫

网友(2021-07-09):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语法参加calibre svrf manual,搜索sconnect的语法,慢慢研究吧。

大佬,看到你提供的svrf文件,请问是系统自带的文件嘛?到哪里可以找到更新一点版本的svrf手册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