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状态机图形怎么设计?

楼主(2013-08-15):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好看不好用的玩意,不用也罢。

网友:
详细描述一下问题,我怎么不知道你在问什么。状态机就是从一个状态转到另一个状态,在一定条件下。条件设置好了,就知道往哪运转了。

楼主:
不是用verilog语言写出来了,而是用quartus ii画出来

网友(2013-09-23):
tool ---> viewer --->里面有,只要你程序设计好,就可以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