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设计的存储器电路仿真激励怎么弄啊

楼主(2013-08-15):
用模拟方法设计了一个存储器方案,最后做仿真的时候发现,信号激励不知道怎么弄?
现在是用PWL写,但是感觉要算PWL的时间点好麻烦啊
不知道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啊
而且信号又比较多

网友:
写个VEC激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C激励怎么产生呢?
看到Nanosim HAR里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加载VEC的,但是还不是很理解怎么产生VE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一下简单的VEC文件的例子参考下

网友:
有verilog-A写,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虽然用过Veriloga,写过一些模型。但是还从没弄过VEC文件。你能给一个简单的例子么,我参考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用VERILOG写个。V文件,仿真生成。VCD文件,然后用命令:
vcd2vec -d -nvcd ./FILE.vcd  -nsig ./io_top.sig -nvec ./FILE.vec
转换生成。VEC文件。
其中io_top.sig 文件是激励源端口列表,格式如下:
************************************************
#in MODULE_NAME.IO_NAME1
#in MODULE_MANE.IO_NAME2
...
...
...
#vih VALUE1
#vil  VALUE2
#slope 10p

************************************************
当然,如果要求的激励不会很复杂,可以直接写。VEC文件,类似于写VPWL信号。格式如下:
************************************************
;input file: ./FILE_NAME.vcd
;sig info file: ./IO_NAME.sig
************************************************
radix               11
vname
+ INPUT_NAME1
+ INPUT_NAME2

io                  ii
tunit ps
    slope        10
      vih       5.0
      vil         0
;                   II
;                  OO
;                   __
;                   N N
;                   AA
;                   MM
;                    E E
;                    1 2
                  0 00
            1000000 01
            1500000 01
            2000000 00
            2500000 00
            3000000 01
            3500000 01
            4000000 00
            4500000 0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21-11-04):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用cadence理想源做啊,最后导出csv格式的数据返回给cadence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