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ouso的用法

楼主(2013-08-15):
用virtouso 画path 时,change to  layer 的时候,只能用鼠标选择么,有没有快捷键,(例如“ [” 自动跳到上层layer, "]"自动跳到下层layer)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人解答?

网友:
需要用 skill 或者tcl 写吧,laker 有这功能。

网友:
Create ---->Wiring---->wire
画线点右键选择 Via up或者Via Down就可以

Create ---->Wiring---->bus可以画多条线,同上可以选择转上一层还是下一层
Via可以自己设置为自己想要的个数距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