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过7系GTX的RXELECIDLE这个信号作为信号丢失指示的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2013-08-15):
最近在用7系的GTX,在zynq7045上使用的,需要使用RXELECIDLE作为信号丢失的指示,我的设置如下:
RXELECIDLEMODE = 2'b00.
RX_CM_TRIM = 3'b111,已经设置为最大了
OOB电路Power up的参数也已经设置了。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系统一直发送IDLE的时候,RXELECIDLE指示为0。但是当我开始发送桢数据的时候,RXELECIDLE会有一个时钟周期为1,显示信号丢失。
在使用RXCDRLOCK信号的时候也遇到这个情况了的,但是官网上说RXCDRLOCK不推荐使用,就没用了。

求指导啊....

网友:
这个我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麻烦告知小弟到底要怎么弄啊....

网友:
真相就是xilinx这块做得很丑陋,这个信号不能直接使用,不可靠,需要自己做过滤。这个问题在xilinx官方有解释,搜一搜就明白了

网友:
我也不懂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在用户手册中有说到,是我没太注意。在OOB电路部分,1.5G以下对OOB CLK有要求。至于1.5G以上,没有说明OOB CLK的要求,但是对PCIE和SATA的RXELECIDLE的判断给出了过滤流程,其它协议也没有说明。
    1.5G以下:
             OOB CLK <= linerate/(3*runlength).
   用户手册中没有对runlength进行说明,我自己理解为GTX内部数据位宽,我用的20bit,runlength就等于20了。实际测试通过了。
   但是对于1.5G以上,就不知道会不会有其它的要求了,这个具体还没测试过。

楼主:
回复 楼主:

    v5的GTP就没有这个问题,RXELECIDLE我都是直接拿来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率比较高的情况下,链路在正常数据交互过程中,那个信号确实会给出链路IDLE的错误指示,所以这个信号肯定是不能直接用的。手册上给出的解决办法只是一个方向,这个问题可以根据你的实际应用,在协议的上层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在链路底层可以直接把这个信号理想化,如果真的链路在正常数据交互中出现IDLE等不正常现象,在上层是会有体现的。

网友(2013-10-25):
loss_os_state这个信号是怎么工作啊,什么时候跳01什么时候跳00,文档上写得不清楚啊,仿真发现很复杂

网友(2016-07-15):
回复 楼主:

   楼主,请教下怎么将k7 的gtx配置成SATA模式??
QQ 826149473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们的k7 SATA模式运行稳定吗?
我的怎么有时候可以读写、有时候又不行,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16-12-06):
回复 网友B:

    请问K7 GTX配置成sata,您调通了吗?您是怎么配置的?我在仿真的时候rxdisperr会有非零的时候,设备一直发送SYNCp时,host测会解析出别的值,同时伴有rxdisperr非零,这是什么原因?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