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解决】抽取LEF文件为何会有overlap这一层?

楼主(2013-08-15):
各位前辈,小菜最近又遇到了一件很困惑的事情,layout中加了overlap这一层,抽取的lef文件中也有一层overlap,PR用的总有问题。而之前抽取的lef文件却没有overlap这一层,layout上是有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今天早上突然解决了,这个跟我自己使用的laker的设置有关,将abstract view打开即可。

网友:
楼主,这个你解决的和你问的问题一致吗? 我以为 你在做抽取cot 的LEF文件时,貌似layout中可以没有overlap这层,但是lib的tf文件必须有,而抽取的abstract setup也必须设置这一层,你才能抽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