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版图问题

楼主(2013-08-15):
请问一下65n的TSMC工艺里,如果N、P管的衬第与漏相接,应该怎么画?
另外想问一下讲current density规则的文件在哪里能找到?叫什么文件名?

楼主:
不要沉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漏与衬底相连,就和源是一样的。关于电流密度,在design rule里面找EM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