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黑盒子 calibre lvs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8-15):
版图中有个IP,只有pin端口,是个black box。在calibre lvs时用LVS BOX语句只能报出端口的信息,无法验证该IP和其他部分的连接关系。
简单说,如果该IP上的某个pin在版图上没连接(当然网表中肯定应该连),在calibre lvs时应该怎么做,才能查出没有连接的pin?

另外,在dracula中是可以实现这个检查的。需要提供对应版图和网表中IP的名字,给出IP的pin在版图中的层次和坐标。
在加一些相应的语句就可以了。在calibre找不到对应的做法,谁给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提取版图网表的方式吧,再用HLVS。

网友:
当然版图网表的PIN脚顺序是用线路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

网友:
用 -hcell的方式,把LVS BOX cell 在hcell里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