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该贴作废了

楼主(2013-08-15):
该贴作废了

该贴作废了

该贴作废了

该贴作废了

该贴作废了

该贴作废了

网友: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也行top层的文件稍微需要修改一下,你把tcl帖出来看看。

网友:
DET

该贴作废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必這樣麻煩啦 !!...................

只要按照uvm_ref_flow目錄下的README_howto_run_it.txt檔案進行操作即可 !!......
例如make vcs以及make dve

提供參考 !!

楼主:
回复 网友A:

ddddddddd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有用VCS跑过这个例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實際用questa ,irun ,vcs 跑過,ALL OK !!

uvm_ref_flow 1.1
資料來源: http://forums.accellera.org/files/file/99-uvm-ref-flow-soc-kit-originally-from-cadence-modified-to-work-with-vcs-questa-iu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可以留个邮箱方便交流一下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想再请教你一些那个例子的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台湾的?怎么字体是繁体?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論壇上交流就可以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谢谢你的回复:
     那再请教你啊:就是你说的你用VCS跑那个例子是跑编译整个平台的正确性吧,不是跑里面的子环境的CASE吧,(1)我想问的是里面的uart_ctrl还有apb_subsystem里面的script脚本(TCL)都是用基于IUS写的,怎么用VCS跑那些测试用例呢?
(2)还有那个inteface系统中的uart下的uart_config.sv和uart_frame.sv主要是实现什么功能?我换个dut的话应该怎么写uart_config?

网友:
回复 楼主:

1.sorry 我並不十分了解uart......我對UVM refence flow的部份比較有興趣 !!
2.若是您對uart這一部份有興趣,可參考它原本的source code !!
資料來源:
http://opencores.org/project,uart16550

3.提供參考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那你有没有用VCS跑过里面UVM refence flow 的case呢?就是apb_system或者uart_ctrl两个UVC里的script脚本,你不是说你用VCS跑过吗?是只是跑make vcs吗那只是编译整个环境吧,具体里面的test跑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