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SR 原边反馈 IC 那家用最多 ??

楼主(2013-08-15):
iwatt ?

onbright ?

BCD ??

richtek

ActSemi

camSemi

好像 類似 ob2535  chip 很多 ..

還是 ?

网友:
回复 楼主:

onBright

IWATT
和 fairchild 仙童
都看過

BP   ACT   好像也有  ..台灣也有

其他還有 賽微  , 最近還有家 西安能源微電子

网友:
都蛮多的吧,BCD,OB便宜?Iwatt, PI高端?

网友:
PI 是含 power MOS ..但是彈性不大 ,聽說PI process 特別 MASK LAYER只有 11~15 mask
  一般 700V BCD
今天 5w  10w 15w 都要換CHIP ..
外接 BJT 便宜 但是 BJT耐壓不夠易炸機 ..  Mos 外掛彈性大選擇多.

网友:
国际知名品牌很多做PSR的,国产的也有,像BPS家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我们LED30W以下的都用的BPS的,不错。

楼主:
BPS 是 晶丰 ??
目前聽說 賽威  BCD  camSemi  IWATT  OB ..

楼主(2014-10-23):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知道目前 market share .

网友(2015-03-12):
回复 楼主: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看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