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BUF

楼主(2013-08-15):
我想问下BUF是什么?是由两个反相器串联组成的就叫BUF吗

网友:
电路级是这样理解的,就是buffer,增加驱动

网友:
BUF大部分是反相器或是两个反相器连接,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我也不清楚。增加了电路驱动,但是也增加了电路延时。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是个新手

网友:
主要为了增加驱动,也有用于增加延迟。
综合的时候为了满足hold time,会加入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