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半高电平产生的原因

楼主(2013-08-15):
最近调试电路,经常会碰到半高电平,即高电平高不上去,低电平也低不下来的现象。
是否都是因为总线冲突造成的?
有人能从电路原理上给分析下吗?

网友:
是亚稳态么,本人菜鸟,不过时序逻辑电路有时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频率过高   电容充放电来不及, 也就是 负载的RC时间常数较大   就会产生高电平上不去(正在充电,就拉低了)低电平下不来 (正在放电,就拉高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情况     还有就是开关器件的开关频率 低于 电路的工作频率 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期待牛人 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