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发现net的延迟很大怎么修改

楼主(2013-08-16):
RT,求各位帮忙啊···

网友:
是不是set_load设置过大,

网友:
用了wire load model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是所有的net的延迟很大···就一两条···有的net的长度并不长····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fanout很大,或者是有很大的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是一个输出端?我先看看是不是我定义的输出太大····报告是cap和trans都很大···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