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物理地址寻址的问题

楼主(2013-08-16):
请教各位,cpu输出的物理地址对应于内存的地址还是硬盘的地址?我在网上搜了一些看,感觉是对应于内存说的,因为32位处理器,如果地址线是32位的话,那么寻址空间就只有4G,但是如果是寻址的是内存,而不是硬盘,那么cpu怎么知道相应内存单元的数据就是需要的数据呢?因为最终的数据是存在硬盘中的。要取哪一个数据(广义,有可能是程序代码等等)是由磁盘的地址决定的啊!

网友:
不代表权威解释,发表下我的想法。cpu寻址只是内存,有个控制器专门控制硬盘的读写。cpu要读硬盘数据时,硬盘控制器读取硬盘到内存。当然,中间会有cache方面的缓存。相当于cpu读硬盘数据,中间会有个地址转换吧。这仅仅是我的想法,不具权威性。

网友:
内存地址,硬盘是按文件方式读写的,不是通过指令直接寻址的。

网友:
硬盘是通过控制器寻址找到指定位置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