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I2C传输的busy状态

楼主(2013-08-16):
请教I2C的传输过程中,slave处于busy状态,导致,master停止传送数据,这个busy状态指的是在发送1byte数据之前,还是1byte数据过程中,比如第几个bit处产生busy?

网友:
应该是在传完1byte以后吧,slave将scl拉低。

网友:
对的
传送过程中 master对总线有绝对的控制权 slave是不能动的(除非传送出错)

网友:
slave pull-low "SCL" to insert wait cycle, 你去看 Philips 的 I2C spec. 裡面會有這些描述.

网友:
回复 网友A:

   slave可以拉长应答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