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路匹配器件的匹配性问题

楼主(2013-08-16):
为什么电路只需要求匹配性,而不不要求绝对精度的高精度呢,那10%~20%的误差难道就不会影响电路了吗?那例如同是10欧姆的电阻,匹配性做的稍微差点的版图: 由于制造的精度问题,一个是11欧,一个是10.5欧,而匹配性做的好的版图:二个都是 11欧,难道对电路造成的影响还是前者大 ,如果是串联,那按欧姆定理,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后者电流误差才更大呀,求高手解答。

网友:
要求绝对匹配的电路一般电路功能是要做除运算,要的是比例前后一致,所以你不管误差多大,只要是误差后
值一样,做个除法运算后比例还是跟之前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说明白没,designer希望的比例是R1/R2=10/10,差的match 11/10.5 ,好的match 11/11跟预想一样,所以就算12/12也是可以接受的好的match

网友:
绝对精度由foundry努力保证,版图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努力争取相对精度,在电路设计时,尽量利用相对值,比如反馈电阻值比,在必须用绝对值的地方,设计上多留裕度,保证即便器件参数偏离,也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这样的说法,电路本来是2个10欧姆的电阻,那我全换成1000欧的好了或者都换成0.1欧的好了,反正没影响,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功耗跟面积间的权衡了,电阻R1、R2绝对值越大,当然更不容易失配,静态电流更小,但是较大的电阻会增大chip size。
所以RD们会权衡面积合适、功耗合适范围内的绝对阻抗,而不是单纯的增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太极端了。。这样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是极端 ,我知识就这事提出个反驳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你也知道工艺偏差一般就在20%左右啊。两个加一起就20欧姆的电阻不太可能漂到1000欧姆吧?designer们保证电阻漂到100欧姆的时候,电路仍能正常工作就好了,或者性能还在可接受的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大家解释的够清楚了,我说的比例是在误差范围内的阻值,电路本身设计的电阻值你不能随便改变啊,你怎么不再极端点想,值是0(0.1效果跟着一样,忽略不计)直接short掉电阻不要了,直接10000,断路得了,可是还是那个电路功能吗?我们讨论的是match,match
不就是针对偏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在学版图,对电路不是很了解,主要原因是因为绝对和相对,因为我以为20%都相差1/5,自己想想也觉得肯定会对电路照成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在学版图,对电路不是很了解,主要原因是因为绝对和相对,因为我以为20%都相差1/5,自己想想也觉得肯定会对电路照成影响的 还有我再问问  ,那不匹配就会为什么更会影响电路呢,我只能知道 ,相对的话会影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 楼上几位给的答案科学靠谱 尊重事实,你所谓的"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答案" 这句话里面请问你一下你"想要的那个答案"是什么样的答案???
我是菜鸟还请LZ不吝赐教。

网友:
lz是学生吗?这些问题找学长请教请教可以得到很详尽的答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236 6177 123  我找你细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主要还是不理解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相对20%的误差难道就不会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你学长,别找我“喝茶”。

网友:
我觉得楼主抱着这种态度求学
可能不是学生那种了吧
但是问的问题倒是很学生化

网友:
你要是知道倒是可以和人家沟通一下
回复 网友E:

楼主:
其实  ,你们说的我懂,但是没接触设计,所以想法比较天真,比较极端,总感觉有那么点理解上的瑕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是无鞋
LZ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想得复杂化不会显得自己牛逼,给人的感觉完全是装逼,让一大群围观群众以为你是傻逼。话糙理不糙,拒绝跨省,拒绝查水表,拒绝收快递。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接触设计就去看电路的书,没办法,不懂电路的layout早晚被淘汰。

网友:
真他妈被打败了,抬杠涨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