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erilog中定义的parameter占用什么资源?

楼主(2013-08-16):
弱弱地问个问题,请问verilog中定义的parameter占用什么资源?
查看RTL中直接是一个数字,比方32位的parameter    TEST  32‘h12345678;

是占用32根连线么?分别根据值连接到高低电平么?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应该不占用资源吧……VHDL里面说静态表达式不会引入物理电路,verilog应该也是这样的吧,感觉是不是直接对数据端口初始化为高低电平……

网友:
parameter是给编译器看的

网友:
32根置为固定电平的连线

网友:
这个定义就和wire【7:0】 data = 8'hf 一样, 就是楼上说的全都是固定电平的信号线, 占用的可能就是你TIELO、TIEHI资源, 相对来说较少

网友:
跟电源盒地相接

网友:
应该不会引入电路吧,感觉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数是多少,或者初值是多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