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哪位大神知道ADS中linecalc能计算槽线的阻抗吗

楼主(2013-08-16):
有哪位大神知道ADS中linecalc能计算槽线的阻抗吗

网友:
我没有用过

网友:
表示不能,有着方面的论文,可以查到的,自己计算

网友(2013-10-16):
感觉有槽线的阻抗计算啊

网友(2015-06-15):
SLIN应该就是槽线的计算模型。

网友(2015-09-09):
槽线是共面波导那样式的吗?可以在软件中看下图形是不是你要求的,然后网上搜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