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smic65nm和55nm的工艺中只有mom电容没有mim电容?

楼主(2013-08-16):
为什么smic65nm和55nm的工艺中只有mom电容没有mim电容呢?0.13um的工艺中mim电容和mom电容都有。mim电容应该就是在TM和TM-1之间加上一层insulator吧,这个在65nm和55nm的工艺中实现很难吗?

顺便问一下mim电容和mom电容哪种的精度和匹配性要好一些?

网友:
mim太土了,就连老的工艺smic .13原来只有mim,现在都有mom了
mom匹配又好,density又高,更重要的是它还免费,岂有不用它的道理。

网友:
mom 的精度很高吗? 匹配好是可能的

网友:
精度高和匹配好不是一回事么?

楼主:
到底是精度高还是匹配好啊...

网友:
精度2个差不多,匹配mom好

楼主:
是不是因为mom不用加一层insulator,就省了一层mask,成本降低了?

网友:
mom cap对地有很大的电容,不过面积小,而且精度高;mim cap对地电容小,但是面积大,精度低

网友:
    mom免费,这个请详细讲讲

楼主:
mim太土了,就连老的工艺smic .13原来只有mim,现在都有mom了
mom匹配又好,density又高,更重要的是它还免 ...
引用 网友A:

   为啥免费...

网友:
mim比mom多Mask

网友:
据我了解momcap的电容密度没有mim的大吧,而且mim cap的寄生电容会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而且根据文档,没觉得mom比mim匹配好啊。。

网友:
什么是MIM和MOM,请教一下楼主!

楼主:
到底是mim的匹配好还是mom的匹配好啊,怎么大家说的都不一样...
还有匹配性和精度是一回事吗?

网友(2013-12-16):
謝謝樓主提供這個問題~

网友:
mom匹配更好,而且不需要额外的mask;到65,40后单位密度更高。

网友(2015-05-21):
mom匹配好,不需要MIM那层mask,电容两头差异小,可以说无正负极之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发我一份SMIC的工艺文件吗

网友:
mom是侧壁电容,你可以认为是相邻的两个metal line之间的insulator做介质的电容,这个距离,就是两根metal line的距离,layout很容易调节的,工艺实现不用额外的;

MIM需要额外的一层mask。

网友(2016-02-02):
感谢您的回答,我也是这么做的,可是run lvs就是提示cells not be identified,Nothing in layout!
我是这么设置的首先我在TF中定义了5层layer DUM,DUM1~DUM4。在LVS中添加对应的layer MAP,我想做m1和m1间的插值电容MCAPX1,上极板MTP1使用DUM1和M1识别,下级板MTN1使用DUM和M1识别,电容识别layer MTL:DUM1 AND DUM; m1m2叠加在一起与m1m2叠加在一起间的电容MCAPX102,上级MTP102:DUM1,DUM2和M1,M2 ,下级MTN102:M1 M2 DUM,简单编写如下:

网友(2019-04-26):
MOM 是tsmc的说法: metal  oxide metal , 就是同层2根metal route之间oxide之间形成的cap,
可能任何工艺都有这个cap, 不需要增加额外的MASK

MIM : metal insulator metal, 这个在Analog、RF工艺里面才有,用来做 高精度的cap,
由Mtop和mtop-1 之间垂直方向形成,  logic工艺是不提供的,
MIM的2层metal 特别厚, 一般是下面的好几倍甚至是10几倍.需要多加一层MASK MCT什么的,MASK是按层收费。而且如果后期量上来了,多一层MASK意味着多一道或者多道工序,每片wafer的成本也会相应提高

网友:
单独提取mom的时候要加个其他器件,电阻或者mos管都可以。不然就是会Nothing in layout!。还有有些rule里面并没有mom的提取和计算规则。

网友(2019-09-06):
mom不需要加mask,mim需要加mask,mom提取后仿电容值时model不准,适合不需要绝对值太精准的电容,mim电容值提取较为准确。

网友:
The accuracy and matching of MIM and MOM is near the same, especially on the advanced process.
But the MOM needless extra Mask.

网友(2021-01-25):
MIM 要多 mask , 单位面积电容高, 耐压 <15v , metal- metal 间多道 mask 让距离变小  单位电容会拉高 .
MOM 不必多mask , 单位面积电容很小, 耐压高些  mom 就一般IC 两层间寄生电容 .  有些mom 工艺就看 ic两个 metal间耐压  可到 ~200v .. 如果 UHV500v 以前看过 M1-m2 >400v 会出问题 , 500V uhv metal–metal2 不能 跨越问题 . VIS 高压看过mom 可到 200v.
如果 ADC cap 有些用 mom每个 cap可小 <50f, mom可以做, momcap 版图得layout fish-bone增加电容 , 要自己建模 .

65nm 下是否可能 metal 间是否更近? 寄生电容变大?? 没用过 90nm下.  0.25一般 mim  mom都会有0.35um 上都只 pip

网友(2022-11-29):
请问一下smic65的库library里面没有category是怎么回事?您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2024-04-22):
请问大神有smic55nm库吗?打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