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smic65nm和55nm的工艺中只有mom电容没有mim电容?

楼主(2013-08-16):
为什么smic65nm和55nm的工艺中只有mom电容没有mim电容呢?0.13um的工艺中mim电容和mom电容都有。mim电容应该就是在TM和TM-1之间加上一层insulator吧,这个在65nm和55nm的工艺中实现很难吗?

顺便问一下mim电容和mom电容哪种的精度和匹配性要好一些?

网友:
0.13 um 以下制成都没有MIMCAP.

网友:
为啥呢?
施主 這恐怕要問 晶圓代工廠了

楼主:
为啥呢?
施主 這恐怕要問 晶圓代工廠了
引用 网友A:

   阿弥陀佛

网友(2014-07-28):
因为mim制作复杂

网友:
要多一层mask( MIM )啊, 看analog工艺一般都提供的, 多加点钱,

mom 又不需要多加mask,只是金属叠加而已,

网友(2015-08-22):
首先要明白,MOM电容主要是利用同层Metal之间的侧面电容值的
所以当工艺特征尺寸变小至0.13um以下,则侧面电容比平板电容更显著,
将MOM的Metal做成螺旋环状,可充分利用面积;
而且MOM比MIM少一层Mask,节省了成本。

网友(2019-03-13):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2019-04-19):
工艺变好,
精度变高,
metal space变小,
mom电容单位面积电容变大,
替换mim电容就是必然的事了,
即使mismatch变搓一点,和省了两层版的成本收益比起来,也是可以接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