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EEPROM的OTP区域初始值是0x00还是0xFF或者是随机值?

楼主(2013-08-16):
请问EEPROM的OTP区域初始值是0x00还是0xFF或者是随机值?

华虹的EEPROM的OTP区域初始值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始值是0xff你是做测试的还是设计的?

网友(2013-09-15):
出厂的时候有配置吧。具体配置就不见得向用户开放咯

网友:
EEPROM晶圆加工的最后工序是紫外光照射和烘烤, 这相当于擦写的操作 - 据我说所知.  擦写完属于逻辑高还是逻辑低, 取决于你的读取电路的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