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place_opt时保留dummy stdcell?

楼主(2013-08-16):
前端设计中有用到dummy stdcell,并无连接关系(输入均接地,输出浮空),我在做place_opt时发现这些dummy stdcell均被优化掉了,请问大家,如何才能保留这些dummy cell啊?这些dummy cell是为改版而添加的,因此是必须保留的。

网友:
设dont_touch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事先用相应的命令,让工具知道这些dummy cell就可以了

楼主:
我找到方法了,确实是在placement阶段,用set_dont_touch_placement [get_cells XXX/XXX]就行了,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它是给你摆放成一坨?还是均匀分散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摆成一坨的,而且放在角落处......我不知道怎么把他们分散开,而前端designer加的这些dummy  stdcell是分散加在各个block的。

网友:
所以要让工具知道那是spare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怎样告诉工具哪些是spare cel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