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estasim10_0linux版本破解license失效问题咨询

楼主(2013-08-16):
[之前按照大侠们介绍的办法能够成功,但是由于破解verdi浮动license需要设置端口号的原因
修改了verdi的license,无奈不知怎滴questasim也受到了影响,
还请高手们给点明路啊~~

具体症状如下:
输入vsim后
按照提示输入lmutil lmdiag后
界面反馈如下:

继续CR后界面
如下:

没想到我的安装破解之路这么漫长啊

楼主:
搞了一天,才发现原来安装成功时用的license是原来破解modelsim6.5版本时用的license,根本就没用到自己生成的license,真悲催!!
更悲催的是,给verdi设置浮动license时,对questasim10_0也有影响,再打开quesatsim时就提示上述的错误,都快疯掉了,咋回事呢?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原来自己按照论坛说的破解方法根本就没破解成功,可用的license还是原来modelsim6.5版本可用license,在questasim10.0上也能用~~,嗨

网友(2014-03-27):
我后头试试,我那个Questasim破解的lisence也不能用,谢谢。

网友(2014-09-14):
悲催啊楼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