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错误,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13-08-16):
一开始lvs还行,可是又一次改了一下原理图再lvs出现错误,应该是原理图无法导入,然后怎么改都没用,我就把原理图删掉重新画还是不行,重新建个lib,把原理图和版图copy进去,lvs也不行,但是其他版图lvs都可以,各位大神帮帮忙吧

错误

错误

网友:
please check and save your schematic and try again

网友:
calibre中,我一般不转cdl,只在cadence中转cdl。
你可以在cadence中转出cdl,再在calibre中指定cdl。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好像打开schematic再点check and save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