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MEDICI的开启命令是什么?

楼主(2013-08-17):
是不是在终端输入“medici”,试了不行啊。

网友:
1、如果你的文件放在“root‘s home”文件夹里的“123”中,文件名为“try.txt”:则输入
medici 123/try.txt
2、如果你的文件直接放在“root”文件夹里,文件名为“try.txt”:则只需输入
medici try.txt
其它情况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