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windows 7 下modelsim 10.0d配置UVM_1.1d

楼主(2013-08-17):
自己搞了有三四天吧,一直搞不出来。在参考下方帖子的基础上,现在有所突破,modelsim搭建UVM仿真平台的资料比较少,因此我把自己搭建平台的过程分享出来。
参考网页:http://blog.csdn.net/wyf100/article/details/93037531.需要安装modelsim。我用的是10.0d版本的,为了做这个,我也安装了questasim,是10.0c的,应该都可以的。具体的安装和破解过程就不说了.....环境变量什么的,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你是否自动配置...等等
2.下载uvm_1.1d uvm-1.1d.tar.gz (3.07 MB , 下载次数: 1428 ) 。在后面我会附上源代码包...然后解压缩后,拷贝到modelsim安装目录的../verilog_src/目录下,我的目录是(C:\modeltech_10.0d\verilog_src),这里注意,拷贝过来之后,打开uvm_1.1d文件夹,应该能直接看到bin/docs/examples/src/等文件夹和几个txt文件。
3.配置系统环境变量。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在64位的windows系统中配置系统环境变量是不起作用的,(我的是win7,64位)只能每次输入绝对路径,很麻烦,因此配置环境变量这一块参考上文网页里面的说明,这里跳过。
4.编译uvm_1.1d库文件。所谓编译库文件,我的理解是将uvm_1.1d编译成windows中modelsim可以加载的dll文件,因此这一个步骤是生成一个.dll文件的过程。这里需要GCC的编译命令,最新的是(modelsim-gcc-4.2.1-mingw32vc9) modelsim-gcc-4.2.1-mingw32vc9.part01.rar (14 MB , 下载次数: 3239 ) modelsim-gcc-4.2.1-mingw32vc9.part02.rar (5.65 MB , 下载次数: 1433 ) 。我会附在后面,然后解压缩后,复制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我的复制目录是(C:\modeltech_10.0d\gcc-4.2.1),打开该文件后能够直接看到bin/doc/include/info/lib/libexec/man/share文件夹,上面这些基本工作做完后,就可以编译.dll文件了。进入DOS目录,然后cd到gcc.exe所在的那个目录中,我的目录是(C:\modeltech_10.0d\gcc-4.2.1\bin),然后输入如下指令:g++.exe -g -DQUESTA -W -shared -Bsymbolic -I C:/modeltech_10.0d/verilog_src/uvm-1.1d/../include  C:/modeltech_10.0d/verilog_src/uvm-1.1d/src/dpi/uvm_dpi.cc -o  C:/modeltech_10.0d/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C:/modeltech_10.0d/win32/mtipli.dll -lregex
这一段指令用于生成uvm_dpi.dll,同时存放在C:/modeltech_10.0d/verilog_src/uvm-1.1d/lib/目录中,我们需要在编译之前在C:/modeltech_10.0d/verilog_src/uvm-1.1d/目录中新建一个lib文件夹,否则会因为lib目录不存在而报错。
然后,我们会在lib文件夹中发现uvm_dpi.dll这个文件 uvm_dpi.rar (103.33 KB , 下载次数: 462 ) (附件里的这个文件是我编译好的,下载下来后可以直接使用,不用再进行编译了),至此,库文件编译完成。
5.到这里其实uvm的平台已经搭建完成了,下面的工作我们验证一下看是否搭建成功。下载hello_world.sv hello_world.rar (231 Bytes , 下载次数: 710 ) (后文附件),保存到任意目录下,我的目录是(H:\modelsim-project\),然后打开modelsim,切换工作目录但hello_world.sv所在的目录,新建一个project,然后将hello_world.sv添加进去...然后输入下面命令编译该文件:vlog +incdir+C:/modeltech_10.0d/verilog_src/uvm-1.1d/src -L mtiAvm -L mtiOvm -L mtiUvm -L mtiUPF H:/modelsim-project/hello_world.sv
这里我用的都是绝对路径,如果用32位的操作系统的,配置好环境变量后就可以用$VUM_HOME等替代了。另外有个问题,就是不能用窗口中的compile编译,这个问题有待下一步研究...
编译后会提示下面信息: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10.0d Compiler 2011.10 Oct 30 2011
  # -- Compiling package uvm_pkg
  # -- Compiling module hello_world_example
  # -- Importing package uvm_pkg
  #
  # Top level modules:
  #
hello_world_example

编译完成,应该不会报错。下一步,我们运行该代码,输入命令:vsim -c -sv_lib C:/modeltech_10.0d/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 work.hello_world_example
就会出现下面结果:
  # vsim -c -sv_lib C:/modeltech_10.0d/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 work.hello_world_example
  # ** Note: (vsim-3813)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due to module recompilation...
  # Loading sv_std.std
  # Loading work.uvm_pkg(fast)
  # Loading work.hello_world_example(fast)
  # Loading C:/modeltech_10.0d/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应该不会报错。然后进入到仿真界面,我们点击run 100,会出现下面的结果:
# ----------------------------------------------------------------
# UVM-1.1d
# (C) 2007-2013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C) 2007-2013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C) 2006-2013 Synopsys, Inc.
# (C) 2011-2013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
# ----------------------------------------------------------------
#
#   ***********       IMPORTANT RELEASE NOTES         ************
#
#   You are using a version of the UVM library that has been compiled
#   with `UVM_NO_DEPRECATED undefined.
#   See http://www.eda.org/svdb/view.php?id=3313 for more details.
#
#   You are using a version of the UVM library that has been compiled
#   with `UVM_OBJECT_MUST_HAVE_CONSTRUCTOR undefined.
#   See http://www.eda.org/svdb/view.php?id=3770 for more details.
#
#       (Specify +UVM_NO_RELNOTES to turn off this notice)
#
# UVM_INFO H:/modelsim-project/hello_world.sv(6) @ 0: reporter [info1] Hello World!

表示运行成功了...至此modelsim 10.0c的UVM_1.1d的仿真平台搭建完毕...
另外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这里提醒一下:
1.输入目录中的\在命令输入中需要换乘/。这个一定要注意...
2.不知道如何不通过命令实现代码的编译和仿真(同一个hello_world.sv文件,用命令仿真就没有错误,而用鼠标选择compile for select 就会报错)....
3.在编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加载ovm-2.1.2的东西...很奇怪,需要将ovm的目录名修改掉才可以...

本人初学者,欢迎交流。邮箱:guolehaohao@163.com

网友(2013-09-21):
回复 楼主:

   你好 刚学uvm 方便加扣扣联系么  137874835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按照你的方法 一步一步进行到最后编译hello——world源文件时,报错。in read model?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软件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你能告诉下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的吗?  我设置的环境变量没有用  我是win7 32位的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错的原因是找不到那个src的文件夹...也就是找不到那个uvm_pkg.dll的文件所在的目录...那里需要填写uvm_pkg.dll文件所在的目录的...你修改后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编译环境目录,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你可以在bat文件里在文件开头用set命令设置内部环境变量...   类似于C语言中的宏定义...就可以...

网友(2013-10-23):
非常的有用。

网友(2013-11-25):
3Q,不错!我试试

网友:
找了好久了 真是不容易

网友:
找了好久终于有资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 。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谢谢哈

网友:
lz真厉害,谢谢原创文章

网友(2014-03-01):
正在搭建,试试再说!~

网友(2014-04-07):
感觉很详细
应该会有帮助

网友:
解說很詳盡,

网友(2014-05-30):
运行成功了。thx!

网友:
win7 64位环境变量path里面也要添加

网友:
报错是因为没有选择对头文件,可以右键,property里面include directory添加UVM所在的文件夹

网友:
另外,win7 64位也是可以添加环境变量的,只是需要在用户变量path里面也添加安装路径

网友:
您好,我按照步骤执行但是在gcc编译的时候出现报错,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看着好像是缺少头文件

网友(2014-07-24):
感觉有点难

网友:
找了好久了

网友(2014-11-24):
回复 楼主:

    您好
我在编译的时候出了下面这个错
我的环境是win7 64 modelsim 10.0c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感谢楼主如果有不懂还要请教

网友:
弱弱问下如果moidelsim装的64位的阿辉不是就要装gcc64

楼主:
回复 网友B:

   shide

网友:
正需要这个,谢谢LZ!

网友(2015-07-07):
救命稻草啊。

网友:
我在g++.exe -DQUESTA -W -shared -Bsymbolic -I $MODEL_TECH/../include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o  $UVM_HOME/lib/uvm_dpi.dll $MODEL_TECH/mtipli.dll -lregex
这步时报错了, 如下
# child 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你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2015-08-11):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只能解决编译的问题啊,仿真run的时候一样会有错误,该怎么解决,求教啊
   run -all
# ** Fatal: (vsim-160) D:/modeltech_10.1a/verilog_src/uvm-1.1d/src/dpi/uvm_svcmd_dpi.svh(27): Null foreign function pointer encountered when calling 'uvm_dpi_get_next_arg_c'
#    Time: 0 ns  Iteration: 0  Process: /uvm_pkg/#INITIAL#619 File: D:/modeltech_10.1a/verilog_src/uvm-1.1d/src/dpi/uvm_svcmd_dpi.svh
# Fatal error in Module uvm_pkg at D:/modeltech_10.1a/verilog_src/uvm-1.1d/src/dpi/uvm_svcmd_dpi.svh line 27
#

网友:
我用楼主的uvm_dpi直接拷到lib目录下,可以进行编译,但是执行最后一条命令的时候vlog +incdir+E:/install/modelsim10/verilog_src/uvm-1.1d/src -L mtiAvm -L mtiOvm -L mtiUvm -L mtiUPF f:/uvm/test/hello.sv出现了这个错误。是不是楼主的编译库不对。我是win7 64位的。

Loading sv_std.std
# Loading work.uvm_pkg(fast)
# Loading work.hello_world_example(fast)
# ** Note: (vsim-8785) UVM-aware debugging capabilities will be disabled since no compiled "questa_uvm_pkg" can be found.
#
# This also means that later if you turn on UVM-aware debugging your debug simulations may have
#
# different random seeds from your non-debug simulations.
#
# Loading E:/install/modelsim10/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E:/install/modelsim10/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failed: Bad DLL format.
#
# ** Fatal: (vsim-3748) Failed to load DPI object file "E:/install/modelsim10/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while trying to resolve 'uvm_hdl_check_path'.
#    Time: 0 ns  Iteration: 0  Instance: /hello_world_example File: f:/uvm/test/hello_world.sv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看看是不是你放置dll的路径不对...?

网友(2015-11-05):
** Error (suppressible): (vsim-3748) Failed to load DPI object file "D:/modeltech64_10.4/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while trying to resolve 'uvm_dump_re_cache'.
# ** Warning: (vsim-3770) Failed to find user specified function 'uvm_dump_re_cache' in DPI precompiled library search list "D:/modeltech64_10.4/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
#    Time: 0 ns  Iteration: 0  Region: /uvm_pkg File: D:/modeltech64_10.4/verilog_src/uvm-1.1d/src/uvm_pkg.sv
# Loading D:/modeltech64_10.4/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D:/modeltech64_10.4/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failed: Bad DLL format.
#
# ** Error (suppressible): (vsim-3748) Failed to load DPI object file "D:/modeltech64_10.4/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while trying to resolve 'uvm_glob_to_re'.
# ** Warning: (vsim-3770) Failed to find user specified function 'uvm_glob_to_re' in DPI precompiled library search list "D:/modeltech64_10.4/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
#    Time: 0 ns  Iteration: 0  Region: /uvm_pkg File: D:/modeltech64_10.4/verilog_src/uvm-1.1d/src/uvm_pkg.sv
# Error loading design
出现了这个问题额 win7 64位  modelsim64位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
写的很好,正好在学习UVM,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的资源 谢谢分享

网友(2015-12-19):
回复 楼主:

   试试看

网友:
编译命令有误,有一段是应该是-I C:/modeltech_10.0d/include/,在uvm-1.1d上一级目录没有include文件夹

网友:
已经成功,多谢分享

网友:
好多东西

网友(2016-04-27):
按楼主的方法弄了一遍,helloworld已经跑成功了,可是自己的工程还是报错

# ** Error: ../00_Vip/01_lbus/lbus_transfer.sv(14): Field/method name (m_do_cycle_check) not in '__m_uvm_status_container'
# ** Error: ../00_Vip/01_lbus/lbus_transfer.sv(14): Field/method name (m_do_cycle_check) not in '__m_uvm_status_container'
# ** Error: ../00_Vip/01_lbus/lbus_transfer.sv(14): Field/method name (m_uvm_cycle_scopes) not in '__m_uvm_status_container'
# ** Error: ../00_Vip/01_lbus/lbus_transfer.sv(14): Field/method name (m_do_cycle_check) not in '__m_uvm_status_container'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5): Enum. lit. 'MRd_3DW'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6): Enum. lit. 'MRd_4DW'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7): Enum. lit. 'MRdLk_3DW'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8): Enum. lit. 'MRdLk_4DW'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9): Enum. lit. 'MWr_3DW'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10): Enum. lit. 'MWr_4DW'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11): Enum. lit. 'IORd'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12): Enum. lit. 'IOWr'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13): Enum. lit. 'CfgRd0'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14): Enum. lit. 'CfgRd1'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15): Enum. lit. 'CfgWr0'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16): Enum. lit. 'CfgWr1'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17): Enum. lit. 'TCfgRd'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 ** Error: ../03_Test/pcie_tlp.sv(18): Enum. lit. 'TCfgWr' width (7) must match enum's (32).

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可以百度一下的,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复杂

网友:
64位ModelSim里面测试,可以编译文件,但是仿真时候报错

网友:
而且没有uvm_pkg.dll文件

网友:
要注意位数啊,64位记得用64位的gcc

网友:
或许我遇到的问题比较奇葩:g++编译报错,说是undefined reference to 'm__uvm_report_dpi',大神求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编译时候没有加载uvm_dpi.dll这个动态链接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另有一事相问,我在modelsim10.0c win64版本下找不到对应的uvm_dpi.dll文件,只能找到Linux下的uvm_dpi.so文件,win64版本的modelsim是否不支持uvm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需要自己编译uvm_dpi.dll。
  32位的modelsim需要用gcc-win32编译,64位的modelsim需要用gcc-win64编译...两个编译器版本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指教

网友(2016-06-13):
编译成功,感谢!!!!

网友:
Loading sv_std.std
# Loading work.uvm_pkg(fast)
# Loading work.hello_world_example(fast)
# ** Note: (vsim-8785) UVM-aware debugging capabilities will be disabled since no compiled "questa_uvm_pkg" can be found.
#
# This also means that later if you turn on UVM-aware debugging your debug simulations may have
#
# different random seeds from your non-debug simulations.
#
# Loading D:/modeltech_10.1c/uvm-1.1d/lib/uvm_dpi.dll
输入仿真命令之后出现以上warning,是不是因为没有安装QUESTASIM?是不是意味着我的modelsim无法做uvm仿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questa_uvm_pkg 没有找到这个库

网友(2016-07-28):
写的很不错,细致点赞!

网友(2016-09-02):
回复 楼主:

   好像是说找不到regex.h这个文件,可是我在gccde wenjianjiali zhaodaole a

找不到regex.h

找不到regex.h

网友:
th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2-21):
回复 楼主:

   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7-07-10):
一直有这个想法,之前做数字验证,现在准备搞FPGA,要是在modelsim中可以用UVM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验证方法

网友(2019-06-29):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