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搬移PLL(Frequency-Translation PLL)

楼主(2013-08-17):
如上图是Gardner著书《Phaselock-Techniques》中411页中介绍的频率搬移的锁相环模型。将外差电路和锁相环电路结合起来,结构上就是把经典PLL模型中的分频器改成了这里的混频器。我想请教前辈们,这里的环路滤波器是怎么设计的?经典PLL模型中的环路滤波器都有现成的公式或者软件设计,环路滤波器的各参数和传输特性有关,特别是计算公式中将分频器的分频值N放在里边,而这里将分频器换成了混频器,那么原来的计算公式就不适用了。。。这个应用电路的环路滤波器的设计资料好少,我只好在论坛里向各位前辈请教了,先行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了,收藏推荐。

网友:
Thank you for th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