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FPGA的PLL供电,可以使用DC-DC吗?

楼主(2013-08-17):
使用的是cyclone III的FPGA,它的PLL供电电压要求为2.5V,想用DC-DC对它进行供电。不知可行否。另外不知道PLL对供电电压的纹波有什么样的需求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资料,求好心人解答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FPGA里面的PLL一般都是用LDO供电的吧?

楼主:
是,现在想用DCDC,不知可否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得看PLL的要求了,没有搞过PLL,不晓得PLL对电源的噪声和纹波有无要求。如果不考虑效率,LDO肯定是首选的。。。

网友:
没啥不可。注意滤波方案就好了。

网友(2013-09-17):
同樓上意見..ripple不要過大的話
沒甚麼不可

网友:
记得PLL功率不大,用SMPS有些大材小用,很可能最后的效率还不如LDO. 而且如果做闭环的话很复杂。当然,能用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