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背栅效应与体效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8-17):
背栅效应与体效应有什么区别 它们都是影响阈值电压对吧

网友:
毛泽东和毛润之的关系……

网友:
although the mos is 4 terminal device(D G S B)
but we usually use only 3 terminal (D G S) in normal voltage design,we ignore the Bulk terminal,
in ultra low voltage design,
some resercher use Bulk as fourth terminal to control the mosfet's behavior.
Many papae

网友:
adopt bulk control technique to enhance the circuit.

网友:
3楼解析的很华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才

网友:
一样的,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B:
一样的东西,但个人感觉说体效应时,主要是指对阈值电压的影响;讲背栅时主要指对跨导的影响。

网友:
一样的东西,但个人感觉说体效应时,主要是指对阈值电压的影响-->进而影响跨导...

网友:
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在低压设计的时候需要小心

网友:
周传熊唱歌比小刚好听!

网友:
一样的东西嘛。。。。。

网友(2021-12-07):
明白什么是背栅效应了,谢谢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东西,但个人感觉说体效应时,主要是指对阈值电压的影响;讲背栅时主要指对跨导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