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3-08-17):
运放开环作DC仿真的时候,运放正常工作,每个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因为放大器一般工作在闭环状态下,连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时,运放不能正常工作,有些管子进入线性区。应该如何修改电路,使闭环时的运放在做DC仿真时也正常工作。如果直接开环仿真,不闭合回路,对仿真结果是否有影响?

网友:
共模输入电平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同求解。。。。

网友:
开环仿真时是否使用大的LC或RC断开小信号环路的,如果不是的话有可能是CMIR问题。

楼主(2015-04-20):
是我的正负反馈接反了,导致了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