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O Pad上金属过宽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18):
大家好,我最近在接触后端设计,遇到一个金属宽度的DRC Violation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工艺有如下要求:
AMS.1.M1 { @ Wide Metal (>35um) must have slot ... }
但是我用的库里的VDD和VSS Pad却有一个Pin的金属宽度超过35um。最后Calibre做检查的时候总是报这里有DRC Violation。
我试过在ICC里用slot_wire切金属,但是这个命令好像只会作用于布线金属而不会切割这个Pad里的Pin。想请教大家这个违规应该怎样处理?
非常感谢!相关图片和资料如下。

MACRO PVSS1DG
    CLASS PAD ;
    SIZE 85.000 BY 315.190 ;
    SYMMETRY x y r90 ;
    SITE pad ;
    PIN VSS
        DIRECTION INOUT ;
        USE ground ;
        PORT
        LAYER METAL1 ;
        RECT  2.000 0.000 83.000 2.500 ;
        RECT  12.500 270.520 72.500 315.190 ;
        END
    END VSS
    OBS
        ...
    END
END PVSS1DG

Screen Shot 2013-08-17 at 4.38.07  --- PVSS1DG
Screen Shot 2013-08-17 at 4.24.16  --- 白色是Calibre报的DRC Violation,即使slot_wire仍然不能解决。所有同样的VSS和VDD Pins都有违规。

网友:
你可以不管这个DRC吧,IO那里一直都是大于35um的..就算你不slot,foundry也会帮你slot,过电流能力减弱一点而已,我的理解

楼主:
谢谢!我在DRC Runset里找到这样的注释:Bonding pad ,chip corner dummy pad ,and inductor need not put slot 我理解也是这块IO Pad的宽金属Pin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不太理解为什么Calibre在做DRC检查的时候不会跳过这些Pad,我需要在IC Compiler工具里做些设置吗?

网友:
lef中定义一下金属的最大宽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