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alias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3-08-18):
24资产
我打开一个terminal,设置alias,比如:alias cds cd /home/user1/cds/cht/cmos/
设置好了 在这个terminal下,cds是有效的,重新打开一个terminal,
重新打开一个terminal输入cds就提示Permission denied,怎么办???

网友:
这个alias加在home下.cshrc里面了吗?

楼主:
   在/home/user1目录下直接输入的alias,/home/user1下的.cshrc里边只有一个启动icfb的路径,没别的什么了~

网友:
你要把
alias cds cd /home/user1/cds/cht/cmos/
貼到.cshrc裡頭

网友:
用vi把cds写入到.cshrc文件里,然后source一下就能用了;我一直是这么干的。

楼主:
这个alias加在home下.cshrc里面了吗?
引用 网友A:

   之前把命令加进去,退出vi试了下没用,原来是没log out。

网友A:
之前把命令加进去,退出vi试了下没用,原来是没log out。
引用 网友B:

source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log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