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8-18):
链接两个输入对管射级的画红圈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的?尺寸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
如果去掉这个电阻,那么差动增益就和共模增益的计算差不多了。如果电阻两边短接,就和普通的差动运放gain一样。
这个电阻的用处和差动增益的线性化有关,对差动输出信号来说,电阻中间的1/2处是虚地

网友:
因为bipolar的线性范围很小,这个电阻是用于增加其输入线性范围

楼主:
   有什么资料讲类似结构的电路么?

楼主:
因为bipolar的线性范围很小,这个电阻是用于增加其输入线性范围
引用 网友A:

取值怎么定呢?

网友:
应该是属于跨导线性化的技术,电阻很大了,跨导就近似与电阻成线性关系,楼主可以搜搜看,跟MOS管差不多

网友:
有什么资料讲类似结构的电路么?
引用 楼主:

拉扎维书上372页“线性化技术”这一节

楼主:
拉扎维书上372页“线性化技术”这一节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如果要把这个差分输入+射随器的运放增益做到最大,带宽做到最大应该怎么调呢?或者怎么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要把这个差分输入+射随器的双极运放增益做到最大,带宽做到最大应该怎么调呢?或者怎么算呢?

网友:
这是为了提高线性度,拉扎维P373页有类似的电路,很多书都有相关介绍,可以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级Av1=2Rd/Rs,减少Rs增大RD,可以增大增益,

带宽为Gm/C,

C是输入管集电极的电容

Gm=2/Rs,减少Rs可以增大带宽。如果射极跟随器的输出极点限制了带宽,增大跟随器的偏置电流也能提高带宽

有些折衷考虑的,减少Rs到一定程度,需要提高输入npn的gm来保证第一级增益的线性,增大第一级的偏置电流,需要增大功耗。增大第一级输入对管的面积,就增加了集电极点的电容。

楼主:
用小信号模型推出来的?Rd是C极上的电阻,Rs是e极下的电阻?我是想算两级级联能不能做到60dB,1GHz。

网友:
用小信号模型推出来的?Rd是C极上的电阻,Rs是e极下的电阻?我是想算两级级联能不能做到60dB,1GHz。
引用 楼主:

是的,Rs是两个E极之间接的电阻。

不好意思,我之前关于带宽想错了,这个运放是不需闭环用的,所以-3dB带宽在1/(2*pi*Rc*Cc),

Rc和Cc就是输入管C极的电阻和电容,减少Rc和Cc就能提高带宽。

算了下,10k电阻100f电容的带宽是160MHz左右

楼主:
是的,Rs是两个E极之间接的电阻。

不好意思,我之前关于带宽想错了,这个运放是不需闭环用的,所以- ...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拍个图片或者说说这个-3dB带宽=1/(2*pi*Rc*Cc) 怎么推出来的啊,这个晶体管的特征频率31Ghz,带宽应该可以做到很大吧。这个电路开环应用不需要考虑稳定性的问题?为什么叫放大器,不叫比较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