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it中的布尔算法怎么弄

楼主(2013-08-18):
我这几天刚学l-edit这款软件,里面有个布尔运算模式,但我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模式,怎么操作,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简单点,选中两个多边形,然后Draw->Boolean/Grow Operations出来的对话框中有一个是result:是输出的层次,可选择任意你希望的,然后是operation,可选择or,and ,xor,not,grow等布尔操作。还有一种方法是在setup->layers中新增一个层次,然后derivation中选择derived,并选择希望的操作。保存并确定后。关闭对话框,然后Tools->Generate Layers<可看到刚刚新增的层次,选中,打勾后,点击Run。

网友(2015-06-22):
Draw->Boolean/Grow Operation

网友:
二楼说得很对,点赞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问个无关的问题,为什么使用L-edit,而不是Virtuoso或者Laker呢?

网友(2021-07-3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L-edit 是一个被低估的版图软件,如果会一些基本的编程,它应该是最好用的版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