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c2388使用EMC的问题

楼主(2013-08-18):
我想用EMC驱动lcd液晶屏。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问题1:地址是多少呢?是这个800000001 (指令地址)80000000(数据地址)的地址吗?
(LPC2378只有A0-A15,CS我接的是CS0,CS0的范围是80000000-8000FFFF)

问题2: EMC初始化怎么设置,这样设置是否正确?除了设置EMC外,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设置

void EMC_init()
{
uint32 temp=0x0;

PCONP = PCONP|0x00000800;
EMC_CTRL = 0x00000001;
PINSEL6 = 0X00005555;//D0-D7
PINSEL8 = 0X55555555;//A0-A15
temp = PINSEL9;
temp &=0xFF0FFFF;
PINSEL9 =temp|0x50090000;
//bank0
//EMS write
EMC_CONFIG = 0x0;//0小端模式,1大端模式

EMC_STA_CFG0 = 0x00000000;//禁止页模式、8位宽度、写缓冲区禁能
EMC_STA_WAITWEN0 = 0x00000000;//写使能延时为1cclk
EMC_STA_WAITWR0 = 0x0000001f;//延时33cclk写
//EMS read
EMC_STA_WAITOEN0 = 0x00000000;//输出使能延时为1cclk
EMC_STA_WAITRD0 = 0x0000001f;//延时为33cclk读
EMC_STA_WAITPAGE0 = 0x00000000;//页读模式延时为1cclk
EMC_STA_WAITTURN0 = 0x00000000;//总线空闲为1cclk

}

#define LCD_CMD_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80000001))
#define LCD_DATA_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80000000))

//===========================================================================
// 函数名称: lcd_reset()
// 功能描述: 复位LCD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lcd_reset(void)
{
PINSEL8 = (PINSEL8&0xFFFFFFCF);
//   PINSEL8 &= ~(3<<4);                 //P4.2 LCD_RST
FIO4SET = (1<<2);
FIO4DIR |= (1<<2);
    FIO4SET=RST;
    os_dly_wait(1);
   FIO4CLR=RST;
    os_dly_wait(30);
    FIO4SET=RST;
    os_dly_wait(1);
  FIO4CLR = (1<<2);
FIO4DIR = (FIO4DIR&0xFFFFFFFB);
PINSEL8 = 0x55555555;//A0-A15
  PINSEL9 = 0x5FF9FFFF;//RD、 WR、 CS0、 CS1
}

void lcd_write_cmd(uint8 cmd)
{
LCD_CMD_ADDR = cmd;
}
void lcd_write_data(uint8 data)
{
LCD_DATA_ADDR = data;
}
uint8 lcd_read_data()
{
uint8 data=0x0;
data = LCD_DATA_ADDR;
return data;
}

//===========================================================================
// 函数名称: lcd_initial()
// 功能描述: LCD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lcd_initial(void)
{
   //这个是LCD的初始化部分,代码就不贴出来了省略......
}

//=============================================\
//==============lcd开始运行======================
//=============================================/
void lcd_init()
{
uint8 x=0x0;
  os_dly_wait(200); //wait RA8875 board power on
EMC_init(); //EMC设置初始化
lcd_reset(); //LCD复位

lcd_initial();//LCD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背光将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