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状态机问题

楼主(2013-08-18):
1.源代码如下不能生成状态转移图module fsm(

clk,

reset,

A,

K1,

K2,

state
            );

input clk,reset,A;
output K1,K2;
//output[1:0] state;
reg K1,K2;
reg [1:0] state;

parameter  Idle = 2'b00,

   Start= 2'b01,

   Stop = 2'b10,

   Clear= 2'b1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state<=Idle;
      K2<=0;
      K1<=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Idle:
      begin
         if(A)
         begin
            state<=Start;
            K1<=0;
         end
         else
         begin
            state<=Idle;
            K2<=0;
            K1<=0;
         end
      end
      Start:
      begin
        if(!A)
        begin
           state<=Stop;
        end
        else
        begin
           state<=Start;
        end
      end
      Stop:
      begin
         if(A)
         begin
            state<=Clear;
            K2<=1;
         end
         else
         begin
            state<=Stop;
            K2<=0;
            K1<=0;
         end
       end
       Clear:
       begin
          if(!A)
          begin
             state<=Idle;
             K2<=0;
             K1<=1;
          end
          else
          begin
             state<=Clear;
             K2<=0;
             K1<=0;
          end
       end
       default:
       begin
          state<=Idle;
          K2<=0;
          K1<=0;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2.源代码如下能生成状态转移图
module fsm(

clk,

reset,

A,

K1,

K2
            );

input clk,reset,A;
output K1,K2;

reg K1,K2;
reg [1:0] state;

parameter  Idle = 2'b00,

   Start= 2'b01,

   Stop = 2'b10,

   Clear= 2'b1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state<=Idle;
      K2<=0;
      K1<=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Idle:
      begin
         if(A)
         begin
            state<=Start;
            K1<=0;
         end
         else
         begin
            state<=Idle;
            K2<=0;
            K1<=0;
         end
      end
      Start:
      begin
        if(!A)
        begin
           state<=Stop;
        end
        else
        begin
           state<=Start;
        end
      end
      Stop:
      begin
         if(A)
         begin
            state<=Clear;
            K2<=1;
         end
         else
         begin
            state<=Stop;
            K2<=0;
            K1<=0;
         end
       end
       Clear:
       begin
          if(!A)
          begin
             state<=Idle;
             K2<=0;
             K1<=1;
          end
          else
          begin
             state<=Clear;
             K2<=0;
             K1<=0;
          end
       end
       default:
       begin
          state<=Idle;
          K2<=0;
          K1<=0;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