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有做过全定制SRAM的吗?有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3-08-18):
请问基于90nm的SRAM与基于45nm的有什么本质区别吗,28nm的呢?

网友(2013-09-27):
是指的版图吗?

网友:
做有竞争力的全定制RAM,要有能力去突破工艺规则的限制,吃掉工艺余量。28nm的SRAM谈何容易啊。

网友:
我在这简单说一下sram单元的问题,我想如果你计划做这一块,你就会明白的。基于90nm的SRAM和45nm的sram本质区别在工艺偏差,导致的阈值稳定性、进而导致sram读写稳定性变差,28nm就更严重了。所以在65nm及更高工艺,基本上6管的架构就要仔细考量了,一般会直接采用8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