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些设计中会故意引入系统失调电压?

楼主(2013-08-18):
各位前辈,请问是否存在故意引入系统失调电压的设计?目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
in noisy SOC circuit,
power/gnd power noise,coupling noise will affect comparator's inputs,
introducing some offset into hysteresis  comporator can tolerate this noise.

楼主:
回复 2# kennyg8304 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什么原则来设置所引入的失调大小?是否需要刻意去设计该失调的大小?谢谢!

网友:
for example,if your comparator is based on inverter-type(schmitter trigger)
the offset you introduce should be around several hundreds  millivolt..

if your comparator is based on open-loop opamp,
the offset you introduce should be around several tens millivolt.

It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如何确定引入失调的方向呢???

网友:
我总觉得,这个叫迟滞,失调电压是没有人故意引入吧,虽然本质上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
TRNG(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利用失调原理产生随机信号就是一个例子。

网友:
TRNG(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利用失调原理产生随机信号就是一个例子。
引用 网友C:

Hi,Can you give some paper on this?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求指点!

网友:
自己找一下吧,记得主要组件用的是一个带时钟的比较器。比较器一端接固定电压,把一个噪声放大,用放大的噪声信号控制比较器的输入对一边的extra管子,从而改变比较器失调,比较器的另一端是一个外部输入的电压信号。当外部输入的电压信号调到范围合适就可以输出一个时钟频率Bit Rate的随机序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 key words 好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