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view格式提取参数做后仿需要用到config吗?

楼主(2013-08-18):
做pex时选择了calibreview格式,然后生成了一个叫做calibre的cell view。之后关于怎么做后仿从资料中找到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直接在这个calibre的cell view中进行,和前仿一样,只不过在ADE的Environment Options中第一栏的Switch View List前面加上一个calibre,如图:

第二种比较麻烦,要用hierarchy-editor建一个叫做config的cell view,然后设置一堆再进行仿真。

我记得用到verilog做数模混仿时才会用到config啊,这里是纯模拟电路的后仿为什么也要用config啊。想请教一下上面两种哪一种后仿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
Both are correct,
but if you want cell A cell view is schematic,
cell B cell view is veriloga,
cell C cell view is calibreview,
only config view can do this.

楼主:
您的意思是如果要把A、B、C这三种cell放在一起仿真就必须要用到config吗?(C应该是calibre吧)
顺便请教一下hierarchy-editor建立的这个config具体是干嘛用的?就只是为了数模混合仿真?

网友:
for example,
"Switch view list =calibre schematic veriloga"
means that priority
calibre view>schematic view>veriloga view

if cell A have both  calibre view and schematic view ,
spectre simulation will use calibre view for cell A,

if cell B have both   schematic view and verilogA view ,
spectre simulation will use schematic view for cell B

if cell C have only verilogA view ,
spectre simulation will use verilogA  view for cell C

If you wanna cell A is schematic view and cell B is verilogA view and cell C is verilogA view,
only config view can do this.
although hierachy editor's GUI interface is difficult to use for beginner

楼主:
for example,
"Switch view list =calibre schematic veriloga"
means that priority
calibre view>sch ...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
您这三句话“
if cell A have both  calibre view and schematic view ,
spectre simulation will use calibre view for cell A,

if cell B have both   schematic view and verilogA view ,
spectre simulation will use schematic view for cell B

if cell C have only verilogA view ,
spectre simulation will use verilogA  view for cell C

里面的use是“ only use”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