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与普通的触发器相比有什么缺点?

楼主(2013-08-18):
大家都知道TSPC的特点是速度快,而且功耗低,
既然它有这方面的优点,为什么在一些低速的电路中不使用TSPC而是使用普通的触发器结构呢?
谢谢!  清高手指教

网友:
TSPC is dynamic circuit.
There are some floating nodes in TSPC.
Like DRAM,you should refresh floating node periodically for leakage issue.
If TSPC is operated at low speed,the floating nodes voltage are not well defined.

Conventional DFF is more robust than TSP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7-08-08):
十分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