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LDMOS和DEMOS有何区别

楼主(2013-08-18):
之前没接触过Drain Extension MOS。近期看到一个Drain extension MOS,发现他的平面的layout和LDMOS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一位兄弟跟我说LDMOS和DEMOS是不一样的。我网上初步查了一下,一篇文章上说,LDMOS基本就是从Drain extension发展而来的,二者基本就是一样的。请问,哪位兄弟比较清楚Drain extension MOS的结构。能否赐教,说说他和LDMOS有什么细节上的差别。

网友A(2022-01-06):
GOOGLE

DEMOSFETs 之高壓元件特性與物理機制的探討

新穎的功率電晶體於熱載子效應之特性化分析及模型建立

所以一些文獻提出了改進的方法,諸如Drain-extended MOS (DEMOS)以及Lateral-Diffused MOS (LDMOS) transistors都可以提高崩潰電壓,但是他們在高頻特性的表現上面,卻沒有這麼地理想。

MORE

DEMOS 被用於高壓低電流裝置 , LDMOS 被用於高壓高電流

Compact Modeling Concerns for Silicon-based Power MOSFETs                                                                                                    By                                                                                                    Sachin Seth                                                                                                    |                                                         Thursday, May 22, 2014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A:
SEE

http://www.vlsi.itu.edu.tr/ituvlsi/webs/courses/undergraduate/ele413/student-groups-1/20102011 ...

学习了 感谢

网友B(2023-02-20):
引用 网友A:
SEE

http://www.vlsi.itu.edu.tr/ituvlsi/webs/courses/undergraduate/ele413/student-groups-1/20102011 ...

为什么打不开这个链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打不开这个链接啊

以前可看
可能网页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可看   可能网页坏?

同样打不开 。 请问还有其他能看到的方法吗? 最近也在学习LDMOS 。谢谢!

网友A:
157601 新穎的功率電晶體於熱載子效應.pdf (1.73 MB , 下载次数: 664 )

157601 新穎的功率電晶體於熱載子效應.

整合的功率放大器對於SOC的應用上相當重要,因此發展適用的功率電晶體是必須
的。而功率電晶體則需要可以承受較高的崩潰電壓以達到傳送較高能量和附加功率效能的
功用。但傳統CMOS技術的缺點就是限制住輸出的崩潰電壓,這對於RF方面的應用而言,
是一種矛盾的關係。所以一些文獻提出了改進的方法,諸如Drain-extended MOS (DEMOS)以
及Lateral-Diffused MOS (LDMOS) transistors都可以提高崩潰電壓,但是他們在高頻特性的表
現上面,卻沒有這麼地理想。
於是我們利用UMC的製程技術,從DEMOS的結構上去改變以達到改善的效果

网友D(2023-08-25):
引用 网友C:
同样打不开 。 请问还有其他能看到的方法吗? 最近也在学习LDMOS 。谢谢!

...

可能需要魔法,常规网络不行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D:
可能需要魔法,常规网络不行

赞。。。

网友E(2024-05-24):
引用 网友A:
GOOGLE

DEMOSFETs 之高壓元件特性與物理機制的探討

你最后一句结论我挺疑惑的,我也曾看到有人说demos常用于模拟电路,ldmos用于数字,这样说来模拟电路中的电流还不如数字的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最后一句结论我挺疑惑的,我也曾看到有人说demos常用于模拟电路,ldmos用于数字,这样说来模拟电路中的 ...

Demos  “改变L  “
LDMOS 固定 L => switch type

应该说LDMOS 大概分switch , 跟模拟用
switch : L 固定 , rds_on 要小
模拟用: control type / analog type , 改变 L  ,通常L 会比switch type 大很多

网友:
又花钱了

网友(2024-06-28):
Demos  “可改变L  “
LDMOS 会 固定 L => switch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A:
157601 新穎的功率電晶體於熱載子效應.

学习

网友:
DE-MOS 的VGS可以向LDMOS的VGD那样,耐高压吗? 如12V?

网友:
看工艺  , 这得问 FAB . 标准 bcd , ldmos vgs 5v ,  因多数 5v mos 衍生过来 .but 部分fab umc 0.25um    18v vgs   18vds . 但这  FDMOSFieldOxide Drift MOS,   FDMOS  可算是 LDMOS  组件的延伸。 若以 结构 来区分,FDMOS 大致上又可分成对称性(Symmetric)及非对称性(Asymmetric) 两种图

网友(2025-01-31):
cross-section helps. thanks

网友(2025-03-12):
也就是说,表现在结构上二者有效沟长的计算范围不同。DEMOS是两个有源区之间的距离,LDMOS则是源到栅的距离

网友F(2025-04-23):
https://www.jianshu.com/p/d3c515e3db2d这里讲的挺清楚的

网友(2025-09-09):
引用 网友F:
https://www.jianshu.com/p/d3c515e3db2d这里讲的挺清楚的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