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积分器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大家好,
我有一个关于电流积分器相位裕度的问题。 反电流积分器为一个运放加一个5pF反馈电容用于电流积分。运放的相位裕度的要求是什么?

另外,我知道缓冲器buffer中运放的相位裕度最小要求为45度。电流积分器与缓冲器这两种情况对于运放相位裕度有什么区别?多谢.

补充:以下是我对相位裕度的理解:
对于闭环系统,运放开环仿真相位裕度的要求与闭环增益直接相关。比如,单位缓冲器闭环增益为1,要求运放的开环相位裕度最大(我们平常讲的45度,60度就是讲的这种情况);如果闭环增益大于1,运放开环相位裕度的要求也相应减小。对于电流积分器的情况,闭环增益我不知道怎么计算,如何确定运放的相位裕度?
这里我也附上我做运放开环仿真的电路图和仿真结果来避免混淆。

AC仿真结果

AC仿真结果

AC仿真电路

AC仿真电路

从结果可以看出,运放开环增益为76.71dB, 单位增益带宽为7.9MHz, 开环相位裕度为53.6度。

楼主:
求助高人啊,顶

网友A:
电流积分器是运放和反馈构成的,需要满足运放+反馈的环路增益的相位裕度足够。反馈表面看是R和C构成,实际和R并联的寄生C也很重要,在高频下变成了两个电容分压。

楼主:
请问你这里的R指的是哪部分?OTA的输出电阻吗?我原帖里面问的电流积分器反馈元件为电容。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A:
电流积分器是运放和反馈构成的,需要满足运放+反馈的环路增益的相位裕度足够。反馈表面看是R和C构成,实际 ...

您好,您这儿电流积分器的一般结构吗,调研了知网,万方,IEEE,没有找到相关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