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流片和掩模版问题,请帮忙解答下概念上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3-08-19):
作为新手,我想了解下流片和掩模版的概念,我的理解就是 掩模版就相当于做产品的模具,而流片就是产出测试用的小批量芯片。 有具体帮忙解释的吗?还有贵在哪部分的钱。

网友:
掩膜版会好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看资料上也这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块同类芯片都要经过和第一块一样的工序进行光刻掩膜过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次做芯片都要做几十层的掩膜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测试不合格,掩膜版还要重新做过?那最贵的部分不是无法避免,而小批量生产测试,如果不合格,可以减轻产品的成本
那掩膜版除了制造前优化电路,无法避免了咯

网友:
mask 是固定成本,wafer是可变成本
生产一颗chip和生产1kk 都需要一套mask
但是如果只需要几十几百个sample,那么可以走shuttle,也就是MPW
foundry定期都会有shuttle,也就是好几个客户share mask,按面积分摊mask费用
即使在mass production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小问题,也可以有metal option的解决办法
重新做某一层metal的mask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了解到晶圆上的芯片可以摊分面积 ,没听过做掩膜版的时候也可以摊分,真的孤陋寡闻了。

网友:
一知半解啊.....
一套mask需要几十万美金,一张wafer才几百到3,4千美金
share wafer毫无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热心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