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谁做过ddr3 内存条控制器吗?

楼主(2013-08-19):
想用计算机内存条做数据采集卡的内存。不知道有没有谁做过FPGA控制内存条。Xilinx的core generator只能控制单个内存芯片,不能控制内存条。

或者有哪个现成的内存控制器可以控制内存条也可以。请指教。谢谢

网友:
能控制啊,谁说不能。你看看ml605开发板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控制,按照内存条上颗粒的参数使用coregen生成对应的控制器就可以控制

楼主:
我是想控制普通的内存条,不是单个内存。

Core Generator上说明了只能控制单个内存。而且控制内存条的话,可能负载重,同时切换噪音大,可能导致芯片不能工作。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DDR3内存条控制器成品,例如现成的芯片也可以。

网友:
可以控制,我们都用了N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