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15的viawizard3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安装的hfss15 和谐版本,使用viawizard3的时候出现了个问题,提示hfss.vbs 不存在。。试过重新安装了下viawizard这个小工具,还是不行,请教下各位到底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比较着急,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3-09-25):
15以下可以用,但是15没有装表示不知道,版本不要上的太高,步子大了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2014-04-30):
先看一哈

网友(2014-12-16):
重新安装下15.0就可以了
另外,win7 旗舰版的hoxfix能装的都装上。

网友:
帮顶一下,看结果

网友(2016-01-05):
给力给力!

网友(2018-04-13):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A:
15以下可以用,但是15没有装表示不知道,版本不要上的太高,步子大了容易出这个问题 ...

15可以用via wizard 3.1
win7 32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