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采用压控环振结构VCO的PLL相噪可以达到怎样的水平

楼主(2013-08-19):
想问一下如果有加LDO控制电源噪声,这种结构的PLL相噪(抖动)大概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此外,在ADI的资料上看到说PLL的输出时钟的PPM(时钟精度)只由输入参考始终决定,与环路设计无关。请问这个又该如何理解?PPM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

网友:
频率精度和频率稳定度(phase noise or jitter)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频率综合器的频率精度指相邻两个输出频率之间的最小间隔;瞬间频率稳定度指瞬间频率无规则变化,频域表现为phase noise或杂散。(来源于池保勇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P45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解答!
    所以PPM其实是说晶振的频率精度的。比如我要一个200.1MHz的时钟参考源,那么我选用的参考时钟频率精度至少要达到0.1/200*1000000=500PPM的规格。
    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
因为PLL是锁相的而不是锁频的,所以相位可能有偏差(即相位噪声,也就是jitter),但频率会严格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