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瞬态分析,如何得出节点电压的“实部+虚部”?

楼主(2013-08-19):
手册中介绍了AC分析时实部虚部运算的语句:

Real and imaginary:

VR(N1,N2)= REAL [V(N1,0)] - REAL [V(N2,0)]
VI(N1,N2)= IMAG [V(N1,0)] - IMAG [V(N2,0)]

但是  REAL []、 IMAG [] 在瞬态分析时不能用,手册中没有找到瞬态分析时的类似功能

最终目的是要将做了FFT()之后的电压结果用“实部+虚部”的形式表达出来,请大侠指教哇!!

楼主:
嘿嘿嘿嘿,OK鸟~~   简单说明一下解决方案吧:

首先,说明一下之前走过的弯路——如果在*.sp中写 .FFT 语句,得出某节点电压的频谱数据之后,再在 wv 中用f(x)Equation Builder对其进行实部、虚部抽取是不行滴,这个方法得出的实部完全是FFT的mag值,而虚部是0,因为.FFT命令的执行结果是得出f、mag、phase,其中mag是简单的数值,并不是复数形式的结果,对这样一个数值取Imag当然是0啦;

下面讲可行的办法——wv中用FFT/DFT功能对某时域信号做FFT变换,得出的结果再用f(x)Equation Builder对其进行实部、虚部抽取,这样就OK啦^^

......用网分测数据,结果可以是mag,也可以是实部+虚部,HSPICE这点做的好土

自个解决问题可以加分不版主??